联想CFT3I报警

楼主(2017-08-24):
现在故障开机报警CPU电容拆了BIOS刷了,有个1.7v供电也飞线了内存插在(绿色插槽上报警三声长一声短)(插蓝色插槽上没有报警声音但是不亮啊)有哪位师傅指导下

网友:
VCCSPD电压查了没有?另外内存的SMBUS总线呢?查一下。

网友:
报警就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刷BIOS

网友:
查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SMBUS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