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H61MI V1.0 掉电维修

楼主(2017-08-24):
接手1个联想H61主板,上电就掉电,在掉电瞬间测得内存供电有,CPU供电无。
打开图纸查的CPU供电的EN脚无电压,继续追查

EN电压由CPUVTT提供,测得CPUVTT也无电压,继续追查,CPUVTT是运算比较器LM324输出来的,测得12脚无电压,主板上无MN27管子,查VCCSA_COMP

VCCSA_COMP是由U40芯片提供,测得U40的EN也无电压,直接查QN58,B极为高电平,但C极也为高电平,看来是QN58不导通导致的,直接换了QN58,主板上电点亮,维修结束

QN58位置是离显卡槽上面最近的管子

网友:
修台式机的 用到图纸的同行已经不多了

网友:
台式机图纸不好找!!!!!!!!!!!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顺着时序和条件查,一查就有

网友:
缺VCCSA供电吗?

网友:
技术厉害,请问楼主修个台式机能收多少钱?

网友:
高手,思路清晰无比,一看就知道是老司机

网友:
走了点小弯路   内存供电有了  就直接找CPU供电   让中间的供电 情何以堪

网友:
和我一样内存功电有CPU功电没有 直接修CPU功电

网友:
不错,台式机主板修了收不了几个钱。楼主有耐心。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机器一个是USB易出故障,再有就是BIOS ,还一个就是这个6脚芯片

网友:
也是由于缺电压引起的,台试机的这种问题也还好修…………。

网友:
条理清晰,步骤明确,这样的维修操作性和学习性比较强

网友:
修台式机的 用到图纸的同行已经不多了  我基本不想弄  除非不是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