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H61MLC2

楼主(2017-08-24):
最过修好好几片映泰主板H61MLC2,有时能触发,有时触发不了,掉电,刷BIOS。OK   VER 7。4

网友:
没见过H61的主板不触发还跟BIOS有关系,至少映泰的没见过

网友:
这板子的BIOS和触发毫无关系,把BIOS芯片拆了都可以触发!你要是重复触发后重复上电掉电不亮机,刷BIOS好了到还是回事。

网友:
发表出来必须真实有效,不因换了OK了,就算了事了!:kaixin:

网友:
台板的BIOS   基本都不参于触发的哦  你确定你修的是不触发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