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575

楼主(2017-08-24):
一台联想B575待机电压高0.3,打开摸下南桥烫,请问换了就能好不,有没有修过同样问题的同行,,报不起价,如果还有别的问题就给客户了。

网友:
很烫手就肯定坏了          发热是正常的   先刷个bios先

网友:
待机就发烫快递桥坏了

网友:
待机桥发热肯定是要先换桥再说。

网友:
待机桥发烫,肯定先要换掉,换机好的机率有八成

网友:
十有八九就是桥坏了,换个桥试下。

网友:
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得先换了后再说

网友:
应该是南桥烧坏了,先换了南桥试试看吧

网友:
这个怎么说有些故障你得会简单的判断不然这样维修是非常吃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