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B75-M LX PLUS,5V检测偏高通病!进系统重启。

楼主(2017-08-24):
P8B75-M LX PLUS  REV 1.0.     5V检测偏高。如下图
进系统重启。
图纸,IO  5V检测脚为1.4V偏高,
直接拆掉这两个电阻,
并短接IO  49脚50脚。借用12V检测骗过IO

开机进BIOS,5V检测正常,
直接借用12V检测电压骗过IO。进系统不重启,很经典的老通病了

网友:
昨天修了个12V检查有问题的..........

网友:
666了 我的哥 这样都搞定了

网友:
呵呵,你都懒得换电阻了,偷懒啊兄弟

网友A:
确实经典,但也最好上个图。

网友B:
5V经过分压   正常 应该是1V ?  楼主没算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确实经典,但也最好上个图。

图片就是崩了一直传不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B:
5V经过分压   正常 应该是1V ?  楼主没算一下?

正常是0.9V    1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就是崩了一直传不上去。。。

可以把图片体积缩小下。体积太大一般上传会失败。

网友:
楼主大神啊,在你来说是小毛病,给大伙分享非常感谢,但也有我们这种不是很懂得,希望能上图分享

网友:
技嘉和华硕12V和5V检测出故障率还是比较高的

网友(2017-11-07):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D:
刚修到一片 照你的方法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刚修到一片 照你的方法搞定了

那就加个分呗,老铁

网友:
技嘉的吧,这个是通病的,哈哈哈哈或或或或或

网友:
这是学习了 ,第一次听到IO电压检测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