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7-08-24):
待机0.009,触发0.012不动。开机指示灯亮,几秒钟以后掉到待机电流。
直接测量EC部分的PBTN_OUT#,也就是PWRBTN#,有3.3V拉低过程,但是桥没有发出SLP_S5#.测待机电压都正常。。直接换桥,亮机了。
交给客户,结果第二天就返回来,故障依旧。
看来是换错了。。测EC这边,RSMRST#,LID#,ACIN这些都正常。既然EC已经正常发出了信号,问题应该还在桥这边了。 桥这边,BATLOW#正常,ACPRESENT,正常。测到RSMRST#时不正常了。。。明明刚测EC那边都正常。。。于是找到下面这个电路。

Q14,1脚触发后有3.3V,3脚0V,直接取掉Q14,换成0欧电阻,OK! 看来前面还是这个三极管不良造成的.可能是上过BGA,加了一下就好了.等冷机后这个管不良,又出了问题.
换上去的是个电容。。只不过这个是一个已经短路的电容。当0欧电阻用的。(最近修到很多19V大短路的机器,拆了很多这种小电容。在这里当0欧电阻用。)

网友A:
击穿的电容  当0欧电阻用    也是没谁了

网友:
这技术性好啊

网友:
击穿的电容  当0欧电阻用 ,保险不?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好像哼难查到哦

网友:
0欧的电阻找不到 ?用坏电容代用?

网友:
Ec有动作,桥没回应,坏电容当电阻用稳当不。

网友:
厉害了 修的不错  0.0..............................

网友:
thank you very helping . pls share more ur experience to others

网友:
0欧的电阻应该好找啊:ku::ku::ku:

网友:
短路的电容当保险用也太勉强吧,不如直接用焊锡将两个脚链接这样靠谱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击穿的电容  当0欧电阻用    也是没谁了

哈哈,都在纠结这个0欧电容的事情。主要是这个距离刚好够三极管的两个焊点。。既然都是0欧了,有什么不能用的。我就这么随便一焊。。

网友:
如涛涛流水般的顺畅,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