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T-M LX2 没有CPU 电压

楼主(2017-08-24):
CPU 供电芯片换了  822也换了啊。还是没有电压。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内存,南北桥,总线供电都正常了没有?电源管理芯片EN开启出现了没有?

网友:
CPU供电的控制芯片  供电开启都正常了?

网友:
我也有好几块华硕g41的板子,该换的都换了就是不好,最后弄不好了全扔一边了

网友:
查查条件呗 维修哪有那么多直接换了就好的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EN开启出现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