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把手教你热转印制作电脑B,5mil线宽无压力!

楼主(2017-08-24):
  大家在制作小玩意的过程中,常常因电脑B打样价格昂贵而放弃打样,转用洞洞板或直接飞线,这种方法效率较低,而操作繁琐,自己制作电脑B就应运而生了,什么感光法,雕刻机法,打印机直接画法,等等等等,令人目不暇接。
  而我个人认为,热转印法是其中最简单最容易操作的一种制板方法,江湖上一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热转印制板,线宽10mil够呛,10mil需要使用感光法",这句话吓退了不少人,比如我要热转印STM32F103C8T6核心板,那么线宽需要采用10mil,那么我是采用热转印还是感光呢?

  为此我便想试试热转印的最小线宽,也就有了本帖,接下来,我将讲解使用Altium Design画板,热转印制作电脑B的全过程,欢迎各位批评指正。
首先,你需要用Altium Design绘制一块电脑B:

  想要打印,首先要更改一些设置,感光和热转印设置有略微不同,本处只讲解热转印的设置方法:

  一、点击文件,选择页面设置

  二、在弹出窗口的“缩放模式”选项卡内,选择 scaled print

  三、将缩放设置为1.00(这一步非常重要!) 修正X Y默认1.00不用动,如果不是,改成1.00,并且选择“单色”

  四、点击 “高级” 按钮

  五、在弹出窗口内,勾选Mirror(热转印需要镜像打印,这样转印到电脑B上才是正常图像)

  六、将Top Layer 全部显示,将其它层全部隐藏(以Top Overlay为例 )

  七、将电脑B全选,复制

  八、在“编辑”选项卡内选择“特殊粘贴”

  九、选择“复制的指定者”,并点击确定

  十、在电脑B旁边粘贴几个(此步骤是为了多打印几幅电脑B,以便挑选最优图像进行热转印,也可以省略第七到十步)

  十一、在“文件”选项卡内选择“打印预览”,仔细观察,可以发现此时图像变成了镜像,这是由于第五步勾选Mirror的原因,检查无误后,就可以进行打印了。

  热转印的准备过程已经完毕,下面是热转印过程,我在此分享下我热转印的心得,大家有啥其他的建议可以回帖补充分享!

  关于转印温度等问题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下:

  1.关于熨斗:并不是所有的熨斗都适合做热转印,比如现在有种底座带孔的蒸汽熨斗,那种就不适合做热转印使用,最合适的是老式电熨斗,插电纯发热的,这种熨斗温度较高,而且热容较大,大面积的热转印也毫不费力,当然,你买专业的转印机也可以,但是我个人认为,熨斗的转印效果更好,时间更短,效率更高。

  2.转印温度:如果是老式电熨斗,调到“棉”档位正合适,我拿热电偶粗略测了下,温度大概在180℃左右,如果你的电熨斗不带温控,把温度调到大概180度就可以了,不用太精确。

  3.关于转印:要让覆铜板的边边角角都加热到,都走一遍,并且手要给予足够的压力,我的转印时间是20秒以内,其他朋友有说30秒的,这个和手给予的压力、熨斗温度,电脑B面积都有关,时间过长会烫坏纸张,造成纸张大量残留到电脑B上,造成转印失败,加热时间过短会造成转印缺损等问题,大家要灵活掌控时间。

  第一步首先查看电脑B尺寸:

  用尺子和铅笔在电脑B上画好轮廓,壁纸刀用力一划,然后轻轻一掰,就切好了。

  将覆铜板用细砂纸沾水打磨,去除表面脏污,这样更有利于碳粉的贴附,打磨程度根据自己板子状态掌控,打磨到类似镜面效果,去除表面发黑的污物,就可以了,铜损越少越好。

  将调整好的文件进行打印:
  (少许黑色线条是我的打印机硒鼓质量问题)

  把覆铜板用纸巾擦干,扣在打印好的转印图像上,用高温胶带固定,防止纸张移位(如果在转印过程中纸张发生位移,会造成图像模糊,移位,重影,甚至线与线短路,造成转印作废)切忌使用透明胶带,透明胶带在受热后会发粘,失去粘贴能力

  固定好后,加热熨斗,准备开始转印:

  转印结束后,小心撕下转印纸,观察下有无缺损,正情况下,转印纸上应该“零残留”。

  下面开始腐蚀,使用的是TB上的“蓝色环保蚀刻剂”,根据自己板子的大小自行添加用量就可以了,不用太刻意地在意比例。

  腐蚀过程中,加热可以加快腐蚀速度,同时晃动容器,我用暖瓶里的水水浴加热,3分钟就可以腐蚀完毕,当观察到电脑B发黑,就说明腐蚀接近尾声,马上就腐蚀完毕。

  如图所示:

  用清水冲洗掉残余腐蚀液后,打磨掉碳粉涂层:

  焊接上LED,OK,LED全亮,5mil走线所连接的LED也亮了,证明5mil走线热转印是完全没问题的!

  最后再发几个我的其他热转印作品:

  会了热转印后,制作东西方便了许多,为了让更多的坛友享受DIY的乐趣,所以我特地写了本篇帖子,大家要是有啥好的方法和建议可以回帖讨论,让准备学习的坛友少走弯路,更好的接受热转印!

网友:
做个双层看看,主要孔不好对

网友:
上加工中心,用尖头刀直铣,把图纸用软件生成程序,输入机床,量多合算

网友:
说了一大篇都没讲到啥技巧,我觉得要做5mil线宽,要有一台好用的激光打印机,腐蚀的时候要掌握好时间,防止腐蚀过度了。

网友:
玩过的,比较麻烦,现在打样便宜,而且电脑B的供应商一般免费打样,懒得再去弄了。

网友:
打样便宜,这样成本高

网友:
打印机是关键,用过联想的一体机表示完全不能用,卡纸 断线 漏粉根本不能用,想玩的可以网上买个惠普1000系列的二手激光打印机,效果不错。

网友:
如果仅仅测试用,你会等待打样的一个星期吗?

网友:
我朋友做的

网友:
打印机好就可以,转印过100脚的STM32

网友:
儿童玩的

网友:
多层怎么印?

网友:
我都有。//@专伤妳心: 激光打印机,热压机,黄腊纸,履铜板,腐蚀济,//@专伤妳心: 打样便宜,这样成本高

网友:
支持支持大力支持支持支持大力支持。非常感谢这哥们

网友:
看着这就牛啊  这技术没谁了  厉害  学习学习

网友:
啊 哈 看着 好深奥啊 楼主真厉害

网友:
位扣住的吧~看一下后面要是没有上螺丝的话一向都是扣位扣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