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爱德利AS2-IPM/AS2-115拆机图解

楼主(2017-08-24):
  AS2,台湾品牌ATL:爱德利变频器,AS2系列,外观专利号:3526762。
  AS即为爱德利公司为其变频器命名的系列名称。2代表电压等级,220V。

  IPM,很多人还把字母“I”看成了数字“1”,说是AS2-1PM,实际上IPM是一种模块的命名,优于IGBT等级;由日本三菱公司生产的符合UL规格之智能型模块(IPM module),通常为日系产品使用的。

  因为虽然我们这一款的变频器只有0.4KW,0.75KW,1.5KW,2.2KW四个功率档。但要加上标准型\远接型\高频型(高速型)的区分的话,型号也有12类。

  AS2-IPM的优势及功能特点:

  1.采用智能型模块。

  爱德利变频器,AS2系列,跨越IGBT等级,与日系产品同步采用符合UL规格之智能型模块(IPM module),生产厂商:日本三菱。有效提升高效率、出力大、发热量低、自动保护及稳定的品质。

  2.尖端科技,极静噪音。

  爱德利变频器使用改良提升性能的硬/软件。展现寂静运转的完美性能。

  3.强化V/F 特色。

  爱德利变频器提供固定转矩曲线 (F1) 降低转矩曲线(F2) 及 (F3) 供 FAN/PUMP 驱动专用,可节省能源及调节运转及宽广的基本电压设定从30HZ-2000HZ,提供AS2通用机型(0-400HZ)和AS2-H高频(0-2000HZ),双重V/F 曲线表现。

  4.扩大频率范围。

  爱德利变频器多频率驱动器加大高低速比从0.5HZ-2000HZ. 及 S 曲线流畅 ACC/DEC表现。

  5.循环计时功能。

  爱德利变频器可针对特别用途增设循环计时功能,不仅可节省成本,无须增加PLC来执行计时控制,且使用更方便。

  6.强化人机接口功能

  爱德利变频器内建多样化的数位/ 模拟输入功能来符合更广宽的需求,人性化简易操作安装容易。

  7.可外接刹车电阻。

  爱德利变频器都内含刹车回路, 附有刹车电阻端子。 它可以提高在高频率启动/停止或者高速/ 低速转速变化大的使用条件的可靠度。

  8.体积小, 容易安装。

  爱德利变频器采用紧密轻巧的结构设计,让组装更容易,并可解决安装空间限制问题。

  AS2-115 AS2-IPM系列,单相220V,1.5KW准型的变频器。工厂生产流水线上的,成色还行。手痒痒拆下的拆机。

  面板按键指示

  接线侧

  产品标贴 ADLEEPOWER AS2-IPM/AS2-115

  外壳卡扣结构

  侧面镂空散热

  底部大块铝散热器

  产品出厂日期

  卡扣的好打开

  拔下多P插头

  俯视图

  接线端子

  用水滴大法,看清上面的字符。德州仪器的TL3842

  美国微芯半导体DSPIC30F5015高性能16位数字信号控制器

  法意半导体运放LM358

  LM393 电压双比较器

  分离上下层板

  SANYOU 继电器

  压敏电阻14D471K 14D。14D—直径14mm。471K—电压470V(471指47*10的一次方),K=±20%的误差范围。

  主电解电容

  CBB 224K630V

  LM393 双电压比较器集成电路

  采用水泥电阻0.03欧 3W

  铝外壳的大功率电阻

  GB电脑3510是淄博圣诺电子生产的单相整流桥模块。

  其中GB电脑是产品型号;35是指该整流桥平均输出电流的额定值=35安培;10是指该整流桥的允许反向工作电压=1000伏特。

  排阻A103J 10K 与小电容是一样的读法,第一和第二位直读,第三位是零的个数。误差为5%。

  排阻数字后面的第一个英文字母代表误差,常见的是M=20%,K=10%、J=5%,G=2%,F=1%, D=0.25%, B=0.1%.A或W=0.05%, Q=0.02%,T=0.01%, V=0.005%)。另外,有引脚的排阻脚W.有两种:2.54mm和1.78mm,贴片排阻的脚距为1.27mm。

  排阻(Network Resistor),即网络电阻器(Wire-wound Resistor)。排阻是将若干个参数完全相同的电阻集中封装在一起,组合制成的。它们的一个引脚都连到一起,作为公共引脚。其余引脚正常引出。所以如果一个排阻是由n个电阻构成的,那么它就有n+1只引脚,一般来说,最左边的那个是公共引脚。它在排阻上一般用一个色点标出来。排阻具有装配方便、安装密度高等优点,目前已大量应用在电视机、显示器、电脑主板、小家电中。排阻通常都有一个公共端,在封装表面用一个小白点表示。其颜色通常为黑色或黄色。排阻一般应用在数字电路上,比如:作为某个并行口的上拉或者下拉电阻用。使用排阻比用若干只固定电阻更方便。

  A684为PNP型三极管,参数为:Vcbo=60V, Vceo=50V, Ico=1A, Pc=1W, fT=200MHZ拆解完毕。

网友:
很详细,收藏起来。

网友:
LM358外围电路图能发一下吗?

网友:
学习了,谢谢师傅,以后虚心学习

网友:
请问管理, 这个是数码之家的论坛吗, 怎么图片都有数码之家的水印

网友:
都是搜索需要金币,大家都来偷别的论坛里的图片然后发到这个论坛。
请问管理, 这个是数码之家的论坛吗, 怎么图片都有数码之家的水印。侵权吗

网友:
纯属来赚金币的,还搞了这么多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