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50b 非典型故障维修

楼主(2017-08-24):
同行送来hp 6550b 笔记本,说是加电不显,我重插内存后加电,电流正常,仔细看屏幕,发现又很暗的图像,应该是暗屏。而且待机0.3a,明显不正常。拆机,发现主板屏线接口附近有几根线是焊接的, 我以为是以前维修过,高压部分呢,拆屏发现原来接的是视频。原来这款机子不带视频,是有人自己加了一个摄像头。把主板拆完,通电,待机还是0.3a,但是测量几大供电,都没有出来,摸板子也没有明显发热部件。很偶然没有插开机面板通电,待机正常了。把cmos电池去了,接屏,通电,自动加电。屏幕显示正常了 。接上开机面板。待机又成了0.3a,摸开机面板,有点热,仔细摸,发现有个电容特别烫,拆掉后, 待机正常了。开机后屏幕也正常。维修结束
笔记本屏幕暗专题:https://www.chinafix.com/zt/9832-1.html

网友:
待机提供给开关的上拉电压的电容短路了   待机偏高   可能是这样  我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