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大神指点下烧机法我使用是否正确

楼主(2017-08-24):
用稳压电源红夹接供电黑夹接地用手摸哪个元器件发烫就说明发烫的那个供电断路或者损坏然后干掉

网友:
发烫说明是短路或者损坏,并不会是短路的。

网友:
发烫说明是短路或者损坏,并不会是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