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9A待机0.006A

楼主(2017-08-24):
联想昭阳E49A待机0.006A,按下开关有触发,瞬间测量有3.3V和5V,但马上保护,全板目测很多灰尘,而且受潮但没有发霉,初步判断为后极断路造成保护。经测量发现键盘口右上方一个电容短路,换掉解决。

网友:
又热有湿        电容就是容易坏

网友:
发贴最好配上实物图 亮机图  和故障部位图

网友:
有木有提前测各大供电阻值,会有偏低的,吗

网友:
公共点电压有,3.3 V电感只有0.44V,5V电感只有1.4V,但按开关有跳变,瞬间测量有3.3V和5V,CPU供电无短路,其他主要供电电感无短路。

网友:
这么简单就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