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VF153A1QT 无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7-08-24):
机器拿到手不触发,接上恒流源无待机,我的是4位显示的恒流源。拆机测公共端无短路,同时也没有电压。心想要修保护隔离了。动手前看到主板上的bios电池,随手取下放了下电,然后装上,插上恒流源,乖乖隆地咚,我的个天呐,竟然有待机了!!!赶紧按下开机键,电流刷刷的往上跑,哈哈。捡到钱啦!第一次遇到不过保护隔离是这种问题的!本帖没技术含量。仅作记录和赚分!

网友:
索尼的机器  很多不过保隔  放下电就可以好的  也有的会返修  碰到过返修的  后来是换的一个反向器才解决的

网友:
索尼这种 类似的 机器 我也遇到过几个 也是放点解决.据说是 自锁电路

网友A:
十个索尼,有九个没搞好,我对索尼的有仇

网友:
索尼这种 类似的 机器我碰到的很少,质量不怎么样,垃圾。。

网友:
索尼先放COMS电试下,SF143VF的好多放电好了的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貌似有一个自锁电路 论坛有分析的帖子 可以搜一下

网友B:
碰到过,但有些过一段时间又返修

网友:
索尼的机器  很多不过保隔  放下电就可以好的。修过哈哈

网友:
索尼的有些机器不过隔离,是因为CMOS电池没有电了,换一个电池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碰到过,但有些过一段时间又返修

不会吧。别吓我。胆子小啊

网友:
                         不返修才算赚钱了。

网友:
老通病了    楼主运气好 遇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十个索尼,有九个没搞好,我对索尼的有仇

哈哈,说出你的故事

网友:
索尼很多机器都是电池放电就可以了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以后遇到一样的情况可以试试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经验很丰富思路也清晰多谢分享

网友:
之前修过一台SONY,公共端不过,竟然是CMOS电池电量不足引起的,换了电池就OK了

网友:
索尼的机器,很多都是放电就好了。不过客户毕竟是客户,不知道这点

网友:
这样搞,有可能会返修的哦,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