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7-08-24):
求助,联想E540版号NM-A161开机进系统掉电重启,进PE也掉电,进BLOS也过了十几秒掉电重启,刷了几个BLOS都老样子,有没有哪位大侠碰到过这现象修好了的?麻烦指点指点。

网友:
裸板点看看 不行的话 就只有上示波器了

网友A:
没买示波器。。。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买示波器。。。                    。。

没有示波器  就先查一下温控这边吧

网友:
开关 BIOS 无腐蚀后多为桥问题

网友:
温度高吗,还是主板掉电。。。。。

网友:
掉电最好是使用示波器双通道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