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0CC进系统黑屏

楼主(2017-08-24):
华硕X450C,板号X450CC,REV:2.0,开机正常,windows画面过后出鼠标的时候黑屏不显示,外接正常!PE启动正常!显卡,南桥,板载CPU全换了,故障依旧!最后刷bios好了!这个故障太坑了,希望大家不要走弯路,我也是折腾了三天才弄好的!哈哈哈!附上bios!

网友:
不坑人!绝对可用的华硕X450Cbios程序!

网友:
我这么幸苦,怎么就没人给点个赞啊?

网友:
太厉害了,显卡和南桥都给做了,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醉了,一般动桥之前都可以先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外接都正常,当时就没想到是bios、

网友:
太厉害了,显卡和南桥都给做了,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醉了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西祠注意下                                    1

网友:
还是要仔细啊                                             1

网友:
太厉害了,显卡和南桥都给做了,看到这样的问题我也是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