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畅想5S不充电

楼主(2017-08-24):
华为畅想5S不充电,排除尾插问题

网友:
哪里问题?

网友:
跑线路啊  就是个5v到充电管理芯片到电池脚

网友:
是不是充电芯片问题  充电芯片查了吗?

网友:
能显示充电吗?有没有USB电流监测器。看看充电电流是多少。

网友:
跑跑线吧,看看有没有USB管理芯片一类的IC存在。

网友A:
帖子不写清楚怎么修的。哪里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帖子不写清楚怎么修的。哪里坏的。

同意。说不清楚,大家没法帮倒他的

网友:
测一下电流,一般都是充电头的问题

网友:
那里有个黑色的二极管,把它拆掉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看懂你发帖是说明一个什么问题

网友:
原来是尾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