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m-p23(b3)ms7680 ver3.2--17.1编程器固件,已经初始化me

楼主(2017-08-24):
h61m-p23(b3)ms7680 ver3.2--17.1编程器固件,已经初始化me,完美使用
h61m-p23(b3)ms7680 ver3.2--17.1编程器固件,

网友(2019-11-30):
下一个试试吧 ~!但愿成功!

网友A:
晕了!19.0我以为是直接的BIOS,你这居然是官方的升级工具,,,这个网站上就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晕了!19.0我以为是直接的BIOS,你这居然是官方的升级工具,,,这个网站上就有的。

我不是写的很明白吗,升级这个官方文件。。。

网友A:
原来不开机,刷了17.1的能开了,只是关机3秒后自动开机,我再做个系统然后升级个19.0的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原来不开机,刷了17.1的能开了,只是关机3秒后自动开机,我再做个系统然后升级个19.0的试试看!

关机 自动开机,怕不是bios的原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机 自动开机,怕不是bios的原因了。

可不么?升到19.0了,故障依旧,一点头绪没有。第一次上电不自动开,只有关机之后有这现象。等哪天心情好在搞了!!

网友(2020-08-18):
V星h61m-p23b3 ms-7680ver3.2已验证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