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待电电流0.16偏大

楼主(2017-08-24):
待电电流偏高,3.3 5V待机电压都没有,51123发烫。手头上没有这个芯片,谁知道可以用什么代换吗
芯片

网友:
后面 短路 也会到时 待机发烫的

网友:
应该不是芯片坏了 测3 5V对地值 和线性电压的对地值吧

网友:
查下线性电压,应该是线性3 5V短路………………………………

网友:
这边机器有通病的。你看看电容有没发霉?51123和51125通用的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代用的吧,只能换一样型号的

网友:
有短路啊

网友:
这不一种是51123啊,有些在他后面的两上小电容也会,先量下LDO啊

网友:
这种 量后级 多半 电容 等 短路了

网友:
楼主是新手吗,这个应该是通病多!

网友:
线性电压不对不 因该 先查线性是否短路

网友:
Yyiyy应该是线形短路了 后级有问题才会热的

网友:
芯片发烫先测量一下pwm3v5v和线性3v5v对地阻值

网友:
这机器待机芯片那里电容容易腐蚀,把腐蚀的电容换了看看,也可以量一下阻值看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51123发烫有可能是待机负载短路,比喻说ec坏了

网友:
首先看这附近有进水没,再量3 5v对地阻值 还有这个芯片的条件

网友:
51123 边上电阻看了没 有黑了的没

网友:
查3v 5v线性是否短路,芯片估计没坏

网友:
先取下EC,看下还发不发烫,这几天好几个EC坏导致其他芯片发烫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