呕心沥血,修复HP G6 板号是6050A212201 MB AO2J

楼主(2017-08-24):
  苹果Macbook air A1370 11年 板号820-3024-a机器拿来接可调电源电流0.015电源头灯不亮,拆开一看大面积进水

   先用洗板水一通洗刷刷,风枪吹干。通电电流0.032 电源灯亮了测3.3v电感3.3v已经出来(原来不出3.3v)这板子应该接电源自动开机的,但现在0.032不动,显然有问题。经过仔细测量发现问题出在桥的待机上

测R1803两端都有3v电压R1802两端都没电压,取下电阻1脚焊盘已经腐蚀没了R1800 1脚和R1802 1脚是同个电压 所以斜着把电阻补上去

在接电源电流升到0.17,测除了cpu供电没出来其他电压都出来,cpu供电芯片1脚CPUIMVP_VR_ON 3.3v也有了,拔掉电源再接电流跳到0.2掉到0.03反复掉电。由于EC进过水先换了EC结果和原来一样。那就按时序慢慢查吧。CPUIMVP_VR_ON已经出来那么其他电压应该都正常,这机器是6X桥芯片,根据6X时序继续检测,上电瞬间25M晶振已经起振,接下来桥要收的PM_PCH_PWROK和PM_PCH_APWROK会发出PM_MEM_PWRGD并且桥读取BIOS(ME)发出CPU_PWRGD给cpu,cpu在发出SVID开启cpu供电。示波器测量PM_PCH_PWROK和PM_PCH_APWROK上电瞬间有3.3v,PM_MEM_PWRGD也有1.05v,但就是不出CPU_PWRGD,两种可能BIOS读取错误要不就是桥坏,先刷BIOS试试,白刷,桥没有进水感觉桥坏的可能性不大,仔细检查BIOS芯片周围原机没有发现异常。没办法摘桥,以我的直觉,就是BIOS读取问题 不是桥坏,所以我没有着急换桥我先检查桥到BIOS之间有没有断线 。一检测真如我所料,看我细解 如果要找有没有断线先要找到桥焊盘上对应的点,一般打开点位,输入信号名称就会出那个点了

,但我输入SPI_CS0_R_L , SPI_CLK_R,SPI_MOSI_R这3个信号点位图没有反应,只有SPI_MISO这个信号出来了看图

我测阻值发现他们之间竟然不通,我怕搞错找了个料板测是通的。既然这个信号断线了,其他就不管了 如果其他在断线这板子就报废了,先接上他 他们之间在哪断的也找不到 桥的点外面也没要线印 怎么接线呢,看我的办法植好球找到对应的点,

焊上一根短线(焊的太长我怕线不好放,焊的时候怕他动)

把线折过来粘上一窄条锡箔纸,然后BGA焊上桥把线接好看效果

再接电源0.2-0.9-08几次跳变,看电流哈哈亮机的节奏。还没完呢 屏线都烧成那样了屏线接口也坏了,背光供电保险也断了
,全部换掉搞好接电哈哈真的亮了
  加分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标题HP   内容苹果   你是想闹哪样

网友:
新手发帖 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我想看焊接BGA 桥的那个图,还没见过从桥上飞线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