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Acer 471g笔记本,打开发现充电芯片有腐蚀,清理

楼主(2017-08-24):
遇到Acer 471g笔记本,打开发现充电芯片有腐蚀,清理后,用电池能正常运行,通电源没反应,查电路 pq1控制pq30导通,我直接吧pq1拆了,有电压通过,但开机还是没反应,求助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看  也许能行       1

网友:
很多进水机器 有事bios 毁坏  不知为啥

网友:
bios已经发过了,还是一样,主要是电池可以,电源不行

网友:
查查EC上的ACIN讯号正不正常
充电芯片挂了保护隔离也不会正常

网友:
楼上正解   AC检测电路不能正常工作或者工作条件不对肯定是不正常工作的

网友:
谢分享,楼主真心不错!学习了,收藏了

网友:
换充电IC试试啊   自己看是不是有断线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