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11.5.0.1058的ME!!

楼主(2017-08-24):
求11.5.0.1058的ME!!

网友A:
刚好电脑里面有这个me,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电脑里面有这个me,看看能不能用上

那11.0.0.1194的有吗?先谢谢了

网友A:
11.0.0.1194还真的有,不过看1194是测试版的,应该LZ的机器是工程机吧

Intel(R)_ME_11.0_Consumer_11.0.0.1194_ENG.zip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1.0.0.1194还真的有,不过看1194是测试版的,应该LZ的机器是工程机吧

第一个那个合成了不行   以前是亮机慢  现在不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0.0.1194还真的有,不过看1194是测试版的,应该LZ的机器是工程机吧

你要是有DA0X61MB6G0的BIOS的话也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个那个合成了不行   以前是亮机慢  现在不亮了

这是intel官方ME,空白的,只要你使用的方法没错,不可能有问题。

网友:
可能是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