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7-08-24):
   接到一台联想Y460的笔记本,能通电但是不开机,电流有两次跳变之后就没有反应了。拆下主板电流在1.09左右。查电压主板上PL8独显没有电压 1.8V_GPU无电压 查一下是GPU_EN这个信号是低电平,而这个信号是由 1.05V_GPU_PG  3V_GPU GFX_PG这三个PG信号控制PQ95导通而来量了一下3V_GPU 1.05V_GPU_PG没有,而这两个信号 都缺少一个开启信号就是GFXON,这个开启信号 是通过U51这个与门而来,量一下电压1脚和5脚电压正常,而2脚没有电压再看Q43。要想是U51的2脚有电压那Q43的2脚就必须是个低电平,量了一下Q43 2脚却是个高电平,而这个信号是直通PCH的。难道是PCH坏了,这个HM55的PCH坏的不是特别多吧,在论坛上搜索了一下发现也有很多这样的问题的,有的是刷BIOS好了,有的是换PCH好了。那就先刷个BIOS吧,就这样接连刷了3个BIOS还是老样子,那再换PCH吧,发个新的回来装上去满心欢喜结果还是老样子。这就傻眼了,没办法再看一下时序图 DGPU_PWR_EN#是第19A要想是它成为低电平那第18个时序PLTRST就必须出来,结果一测量是正常的阻值和电压都正常。这第18个时序都正常按道理DGPU_PWR_EN#这个信号应该是个低电平,难道换的PCH有问题?我感觉不会。 不过现在真没什么头绪了请各位兄弟们帮忙看看。图纸我两份一份是KL2A 和KL2B的,我的板号是KL2B的,但是KL2B没有时序图2A就有时序。

网友:
这位楼主,你的帖子我仔细看完了,你的思路没问题,我再看看

网友A:
我靠花了我10分下这两图纸,楼主你这图纸还设置卖分了吗?不厚道啊

网友A:
你人为吧这信号搞低试试,看行不行呢

网友B:
建议你换一下HM55.这个机器HM55坏的多

网友C:
直接用集显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亮机!

网友D:
楼主好耐性呀,估计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E:
查到这还没有搞定就有点难弄了。集显能亮吗这机器

网友F:
HM55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换个试试 要不就强行开启试试

网友G:
前两天刚修一个y560的   和你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靠花了我10分下这两图纸,楼主你这图纸还设置卖分了吗?不厚道啊

我没设置分啊。这个是论坛自动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人为吧这信号搞低试试,看行不行呢

我直接把Q43拆掉了,1.05 和1.8都有电压 了,但是仍然不开机。

网友H:
{:4_132:独显电压是南桥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I:
搞好没有楼主  这个问题应该不好搞  都是思路讲解明细

没有啊。要是搞好了,我就不会在这里求助了。搞了三天了。实在没什么头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建议你换一下HM55.这个机器HM55坏的多

兄弟你仔细看了我的贴子的不,我换过HM55了。换了还是一样。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直接用集显试一下看看,能不能亮机!

不能亮机,我把独显的供电全部断开了,还是不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好耐性呀,估计花了不少时间吧

确实啊。搞了有三四天了吧。还是没搞出个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不能亮机,我把独显的供电全部断开了,还是不能。

BIOS 跟桥都有可能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到这还没有搞定就有点难弄了。集显能亮吗这机器

不能亮,我把独显供电全断开,还是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F:
HM55坏的可能性比较大 换个试试 要不就强行开启试试

我换过HM55了,不会再让我换一个吧。这个芯片换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两天刚修一个y560的   和你差不多

那你这个修好了吗?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在线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4_132:独显电压是南桥开启。。

是的。HM55我换过了,我感觉和PCH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K:
联想的这几个Y系列,只要拆机壳就坏,真是垃圾产品,技术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 跟桥都有可能有问题

BIOS连刷了三个,都是一样的现象,BIOS应该问题不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K:
联想的这几个Y系列,只要拆机壳就坏,真是垃圾产品,技术不错,感谢分享

兄弟,我还没修好呢。帮我分析 一下啦。

网友L:
仔细看了你的帖子,感觉19A之前的时序再仔细查一遍,还有PCH的外围条件仔细查,有时候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不一定都是大东西坏,PCH没有发出DGPU_PWR_EN#信号,就说明他要发出这个信号的条件还没有满足,所以你强制满足电压开启条件是不会亮机的。或者PCH本身不良就算外围条件满足了也不能发出信号。我感到你这个应该是外围电路故障额没有找到,仔细找吧,个人意见,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仔细看了你的帖子,感觉19A之前的时序再仔细查一遍,还有PCH的外围条件仔细查,有时候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 ...

谢谢兄弟,那我再仔细查查,把所有的外围电压都查一遍还有后继电压都检查一遍。

网友:
这位楼主你好,修好了,记得来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仔细看了你的帖子,感觉19A之前的时序再仔细查一遍,还有PCH的外围条件仔细查,有时候是一个小问题引起的, ...

今天把19A之前的时序都查了一个遍,都是正常的。一直查到PLTRST到CPU都是正常的。现在有时候1.8VGPU 和独显电压也会出来,但是还是不开机,而且这个DGPU_PWR_EN#仍然是个高电平。现在真没什么头绪了。

网友M:
这个大多是显卡那边有短线   眼睛真大点就看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大多是显卡那边有短线   眼睛真大点就看到了

本子已经被客户拿走了。没有修出来,

网友:
此笔记本客户已经拿走了。没有修出来,各位不好产意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