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无声

楼主(2017-08-24):
     DELL M5110无声,系统不认声卡,直接查声卡条件:

    先测得供电复位才正常,怀疑芯片问题,图方便直接换件无果,看来不是声卡问题,一一测信号线,发现PIN4  HDA_CODEC_SDOUT脚阻值只有40多,明显不对,跑下线,这信号经R1804来源于桥:

   找到位置,测得R1804 桥一侧阻值只有10左右,判定桥短路,换桥搞定。

网友:
竟然桥问题,桥坏导致不认声卡的很少

网友:
下载不了BIOS 没有下载分怎么办啊

网友:
声卡正常供电正常,跑线,进南桥

网友:
声卡问题不好修还报不起价。

网友A:
声卡问题一般都不用修  直接接外接声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问题一般都不用修  直接接外接声卡

好主意!不仅如此,主板也可以直接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声卡问题一般都不用修  直接接外接声卡

外接多碍事啊,又不是台式机,客户同意那你的忽悠水平那是有一定水平的了

网友:
一个小问题,就搞到桥了,修起来有点风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