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50 上电0.2掉电,

楼主(2017-08-24):
如题,接机客户说摔过,然后用了一晚上第二天就开不了机了,
D壳下面确实有裂开的痕迹,
拆机首先换个CPU,问题不变,
心想了是不是摔掉点了,也不对啊,摔了客户都还用过,
按自己的思路走,测各大电感阻值正常, 那么这机器有一通病就是显卡供电小板会引起掉电,
测了下管子电容 没有短路 直接加焊供电芯片,上机测试跑马亮机

网友:
小板容易出问题

网友:
还是小板问题啊      没遇到这个电流是小板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