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A55ML2 主板开机几分钟后黑屏,显示器无信号

楼主(2017-08-24):
一块映泰A55ML2主板 A4 5300U 内集显
开机进系统桌面后 有时三分钟,有时五分,有时10分钟 就黑屏了,显示器无信号,主板还在正常运行

换过内存 CPU 一样的情况 。
刷过主板BIOS 一样的故障

黑屏情况下 测CPU 12V  1.16V 供电正常,南桥供电1.1V正常,内存1.5V供电正常

显示器无信号,需重启后才有显示,又过几分钟再黑屏。如此循环

主板供电部分应该没有问题,不懂查那里了,各位大神支招。

网友:
是不是显示器的问题啊    别搞错了

网友:
已查出是南桥边的晶振问题,更换后OK

网友:
很奇怪的现象,想用万用表去量下南桥旁边晶振两端的电压 ,表笔一碰到晶振引脚显示器就黑屏。。  无信号。

不去碰它没事,不懂是晶振的问题还是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