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N4030 inter I5一代独立主板开机进BIOS悼电。有时进WIN7 LOGO就悼电了,小修。

楼主(2017-08-24):
DELL N4030 inter I5一代独立主板开机进BIOS悼电。有时进WIN7 LOGO就悼电了,一星期接了三台都是这个问题,有一台是同行拿来的,换过桥。加过显卡。刷过BIOS还是一样,风扇开机的时候转一下,直接接线让风扇转还是一样悼电,过上2分钟左右就悼电了,风扇也不转,不是温度引起悼,同行都修过了。也不知从哪下手了。网上有的说取悼温控芯片可以,但取悼温控加电不亮,最后换了一个才好了。看来这个机器温控芯片坏的多。

网友:
这款机器的温控芯片确实容易话 以前也修过2台

网友:
这个还没修到过呢  学习了 下次遇到可以节约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