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E430 不定时死机

楼主(2017-08-24):
thinkpad E430 玩一会就死机,无规律死机,死机的时候不是蓝屏,就是图像定住了,声音卡住了,温度也不高,电源芯片换过了,显卡换过了,bios刷了故障依旧,最后换CPU解决,CPI里面的集成显卡坏了!
cpu
芯片
显卡

网友:
希望我的经历能够帮到大家!不要让大家走弯路!

网友:
看来是走了不少弯路,一般3代的坏的少

网友:
cpu坏了各种情况都有,实在不好判断,

网友:
好经验,我遇到过用一会儿蓝屏的故障 最后也是换CPU好的。

网友:
我遇到m490机器老掉电主板换了 cpu 散热器都换了不行 我真服了

网友:
U坏很少见了。

网友:
谢谢分享!!避免以后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