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97 R2.0 卡05 一例!+点位图+BIOS!

楼主(2017-08-24):
版号:华硕M5A97 R2.0  rev1.00
故障:跑两个码 卡05

跑两个码 卡05   内存不报警
前人栽树 后人乘凉

970有通病 南桥电容  照着搞了下  不行  后面看回复  轩辕思天师傅提到RTC电路
重新测了下 RTC电路  果然有问题

电池的那个二极管 输出只有1V 这样 拆掉电容 一样 更换二极管  电压回到了3V 正常了  但是还是卡05
仔细看了下  这个并没有进到南桥  然后再找找
找到了 +3V_BAT_SB  这个电压 进南桥 测 一端3V 一端0.6V  不正常
在南桥扇热片下面找到了  该信号相连的电容  拆掉  电压恢复3V 正常了
补好元件  触发 点亮!

更换 +3V_BAT_SB 电容 SC16  故障解决!

网友A:
青杏煮酒大师都碰到难题了,厉害了一般能触发基本不会考虑RTC电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青杏煮酒大师都碰到难题了,厉害了一般能触发基本不会考虑RTC电路的

哈哈 是看到思天师傅  的回帖 才注意到的
师傅说得对 很多故障都是小故障 只是不够细心

网友B:
青杏师傅真是细心,能跑码要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去查RTC电路!

网友:
下次要主意点了.RTC卡05的这没图没跑线能力的怎么修哦

网友C:
船长以前说过,AMD主板RTC电路不正常确实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故障。。。就是没碰到,有时会把它给忘了

网友:
维修还是要心细才能成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船长以前说过,AMD主板RTC电路不正常确实会出现很多奇奇怪怪的故障。。。就是没碰到,有时会把它给忘了

大家都知道  只是 都喜欢忽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青杏师傅真是细心,能跑码要是我怎么也想不到去查RTC电路!

哈哈  我还是不够细心  也兜了弯路

网友D:
前人栽好树,后人好乘凉,我想AMD双桥,尤其是SB850/SB950系列南桥的板子,这个RTC电容漏电引起跑05的的故障也会逐渐成通病的。

网友E: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X.............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前人栽好树,后人好乘凉,我想AMD双桥,尤其是SB850/SB950系列南桥的板子,这个RTC电容漏电引起跑05的的故 ...

谢谢师傅 还好看到你的回复 不然 又报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就静静的看着你装X.............

我在装吗  哪里 哪里 哪里

网友:
又看到你的贴子了,真好!还以为你真不做这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师傅 还好看到你的回复 不然 又报废了

哪里,你就别谦虚了。

网友:
这个板南桥电容通病 哪个电容啊 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有点位就能直指故障点。。没有点位的只能跑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