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主板开机重启

楼主(2017-08-24):
技嘉GA-H61M-DS2主板,开机风扇转下就停了,又转又停,不停的重复,刷bios完美解决!

技嘉GA-H61M-DS2-(B_BIOS).zip

技嘉GA-H61M-DS2-(M_BIOS).zip

网友:
希望能帮到大家,能给我点赞!谢谢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这个主板的通病了, 我以前也遇到一个类似的

网友A:
看了不少你修主板都是刷BIOS解决了故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了不少你修主板都是刷BIOS解决了故障。

因为我最近只上传了bios问题,别的问题还没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因为我最近只上传了bios问题,别的问题还没传!

哦,那就期待你的别的问题了。希望别雷声大雨点小。

网友:
又是H61,技嘉的H61BIOS故障率实在太高了,而且他们设计的时候还是双BIOS,两个BIOS同时都坏,真的搞不懂。

网友C:
又是H61,技嘉的H61BIOS故障率实在太高了,而且他们设计的时候还是双BIOS,两个BIOS同时都坏

网友:
通病,学习了  谢了

网友:
遇到过几个   技嘉h61 掉电  掉电重启的真他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又是H61,技嘉的H61BIOS故障率实在太高了,而且他们设计的时候还是双BIOS,两个BIOS同时都坏

我感觉双BIOS才坏的多,单的都没这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