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5V不通电,用电池能开机,秒杀

楼主(2017-08-24):
不通电,单用电池能开机。拆机测电公共端无电压,主板采用BQ25A控制隔离管,隔离管有进无出,控制脚无电,控制脚正常是24V。测得充电芯片BQ25A    20脚19V,6脚3.17V,16脚6V,4脚无电压。6脚检测电压有问题,更换上下拉电阻上电有待机,测得6脚2.57V,开机显示此机修复。

网友:
电池能开,一般保护隔离问题 。。。。。。。。

网友:
我擦,你厉害, 捡了一台

网友:
{:4_133:好简、、了 了

网友:
电池可以开机一般都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看楼主饱受吹残的万用表就知道是隐藏的老司机,找故障快准狠

网友:
这机修得很留啊,有点老师机的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