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a78lmy-q3 不定时重启

楼主(2017-08-24):
主板:磐正a78lmy-q3 故障:不定时重启
2块主板都是这样的故障,不定时重启. 这的故障不好找毛病,一般是都CPU供电这块造成的。先把CPU供电芯片换了还是不行。先从EN查起,把与EN相连的三极管拆掉再测试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