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华硕E46C,适配器正常,不能用电池,捡钱的

楼主(2017-08-24):
华硕E46C,适配器正常,不能用电池,进系统未检测到电池,换过电池,还是一样的

不插电池,待机0.004
插电池,待机0.005——0.006
感觉有检测到电池,测量电池接口电压:2.4V。过几秒掉下去了,感觉好像也是正常的,只是没检测到电池
拆开主板,发现电池接口背面有烧坏的地方。有两个相同的电阻在一堆,目测,应该就是检流电阻的电路,测量发现左边这个电阻到检流电阻通。右边电阻(就是烧坏那个)不通。

由于检流电阻只有0.02欧,万用表没法测量,不能确定哪个电阻连的左边,哪个连的右边,只能试
于是飞线到检流电阻一端,通电,过2秒,电流上来了,心里高兴了
电流上到2.7A了。。。。。心想这机器充电这么大电流?还是觉得怪怪的,果然过了几秒,又掉下去了。
于是把飞的线,换到检流电阻的另外一端
充电 电流稳定在1.1A左右 了。
维修完毕!

总结:捡钱的机器,,,,充电检流电路故障,导致无法充电(电池没电了,所以开不起机)
帮忙 加加分!!!只要加分的,都会给你加分。谢谢

网友:
电池竞然没烧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