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请问小米5s只能拆后盖进9008模式吗?

楼主(2017-08-24):
用软件进不了吗?只能拆后盖短接?怕掰坏心疼,,,求大神解答。。。

网友A:
只能用这种方法,9008的工程线在5和5S上无法使用,只能这么短接了。
后盖掰不坏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这种方法,9008的工程线在5和5S上无法使用,只能这么短接了。
后盖掰不坏的。

多谢大神。。。还有我的下载分只有5分,怎么才有下载分,到目前为止一个都下载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大神。。。还有我的下载分只有5分,怎么才有下载分,到目前为止一个都下载不了。。

多发贴子。

网友:
加热完后就拆呗  要不然没得搞  都是这么搞得

网友:
没遇见过         会不会是那种atx电源          先待机5v   触发后才

网友(点评):
此贴水的有点过了哦。。。

网友:
小米这种高通机型,都锁了BL,只能通过拆机进9008,我有小米的解锁资料,如果需要可以提供。

网友:
后盖没有你说得那么脆弱············

网友:
成功了吗?????有没有好,风险大吗

网友:
没下载分下载不下来就要多发发贴咯       只有这样子咯

网友:
买个工程线..................................

网友:
使劲拆,放心吧,我都是这样强刷的

网友:
有没有好,风险大吗?没下载分下载不下来

网友(2017-09-23):
小米刷机真麻烦,很多要拆机啊!!!!

网友:
又学习到新的方法了 ,谢谢大家提供资料

网友:
XIANZAI 刷机还是个问题  哪里去学习刷机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

网友:
第一次遇到,不是小米那些有专用的刷机线吗?不能用?

网友:
是的没办法。就是防工程 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