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14292-1 故障 屏幕一亮一黑 不充电

楼主(2017-08-24):
板号:14292-1  机器型号没看,很新,买了才三个月,香港买的,大陆售后部给保修,故障  屏幕一亮一黑 (就像电源一插一拔的样) ,还有就是不充电,单独用电源或电池屏幕都不闪。拆机检测,电池数据有波形,检测脚也是低电平,直接下载BIOS,刷上去故障一样。(机器没有图纸,不好修,直接订一个电池)。
   过了两天电池到了,换上去还是一样NNDX。机器又没图纸好烦啊    啊   啊 !
机器又是一个大客户的,催的又急,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修了。
根据经验找到保隔管,测量第一个管正常,第二个管G级一高一低的跳,那肯定有问题的了。
      在看充电芯片,24780.     搜索了下,联想E450也是一样的芯片,打开图纸,测芯片条件,都正常,会不会是芯片问题,换一个看看,还不行。艹   怎么回事啊 ,。
不修了,抽烟,NND,  抽的时候想了一下会不会是万用表量不准,拿示波器来测测看有没有惊喜,一测,我艹,20脚供电,电压一跳一跳。原来是供电出问题了,
        没有图纸,也不知道哪里问题,直接从第一个保隔管飞线过来, 通电测试   ,耶    耶     耶  ,可以充电了。
  最后跑线路发现是一个电阻阻值变大了,换了OK。线路是 (电源线进来,经过一个保险,一个二极管,一个10欧电阻)  。跟E450充电图纸差不多。
附上BIOS吧,下的这个BIOS开机快,没问题的!

chinafix.com.cn迅维网_14292-1 原厂.rar

网友:
刚修了一台也是这样,也是这个电阻坏了。难道是通病了?

网友A:
bios 一定要刷一下 不然可能开能开机不快

网友:
还是抓波比较直观,一抓就发现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 一定要刷一下 不然可能开能开机不快

  麻烦你看清点,在来指导,刷的BIOS是开机快的

网友(2018-02-22):
这要是没示波器那怎么办啊 慢慢找啊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B: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支持 反对

头像被屏蔽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支持 反对

头像被屏蔽

网友: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支持 反对

头像被屏蔽

网友:
一个电阻引发的黑白事件.......................

网友:
刚修了一台也是这样,也是这个电阻坏了。难道是通病了

网友:
高手哦啊     我 种小菜没有图纸 是不会动手的啊 哎

网友:
感謝你分享你的實用信息。
非常感謝你的這種方法。

网友: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也是电阻变成1.8K了。

网友:
你的基础还不错   厉害了   修的太快了  好好努力 我们也 学了

网友:
本机的通病,遇到先量此电阻,,,,,,,,,

网友:
没图纸就只能跑线路了   主要是麻烦   大陆不给保修吗

网友(2018-07-24):
这机器蛮新的好多都是CPU坏的。。。。

网友(2019-04-26):
经过测试。
我手上这机器
1.EC有点虚焊,有时候能开有时不能开。
2.开机不亮是BIOS问题.刷了此BIOS没问题。
这台机器那个10欧的电阻没变大。
但是上上块板子的电阻就变大了。
说明电阻是通病。要是早点看到这个帖子就好了!

网友(2019-08-05):
一个电阻 厉害了    很值得学习的一个帖子

网友:
这种充电问题本来就头大,要是还没有图纸更头痛

网友(2019-10-17):
我的换了也充不了电  什么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