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灰屏 绿板 独显 外界正常内接灰屏

楼主(2017-08-24):
g480灰屏  绿板   独显  外界正常内接灰屏   显卡换了  bios刷了  屏线都通  就剩下南桥了  怎么办呢

网友:
换过屏没?查屏接口阻值,及屏供电

网友:
打下LVDS的阻值啊,一般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屏线 屏幕 最后南桥。南桥会导致 灰 白

网友:
重点查下2条到屏码片的数据线 edid

网友:
换一个屏幕试试呀

网友:
打一下lvds接口对地阻值和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
已将修好了          借口edid线  氧化断了

网友:
屏幕3v供电,还有叉分,测测 很简单,最后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这个机子直接拆了独显供电也可以显示吧!维修先易后难,再动手!!这款显卡坏得少!

网友A:
很明显故障  CPU坏了  内部的集显坏了 换CPU即可解决 修到过两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故障  CPU坏了  内部的集显坏了 换CPU即可解决 修到过两台

已经修好了   屏线借口下面的额线氧化断了

网友:
直接干南桥 不要干显卡了  这种问题见多了

网友:
修主板,重点还是先看,不经意间就会有重大发现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大家不用再讨论了

网友:
LVDS模块工作条件,,,,,,尤其是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