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进这里的都是大神,想问一下,为什么锁相环的电压低集显会花屏?

楼主(2017-08-24):
能进这里的都是大神,想问一下,为什么锁相环的电压低集显会花屏?

遇到一个h61,不定时花屏,就像电视没信号一样,有时有色有时黑白电视机没台一样花,测试集显供电 0.45v,以为是它的问题,但是cpu供电 1.1v,不理解,因为修主板很少
然后本论坛查找对应主板,发现有人说某个分压电阻变值,本板测试发现电压确实低了,1.4v多,然后取电阻测试,一个是1200欧,通过计算,另一个要1000欧才能正常,实际坏的电阻只有500欧了(好像是这个数,具体忘记了),反正就是低了,换了个103上去,出来1.78v左右的电压,跑码正常,不花了,集成网卡能认,灯不亮,发现连接网桥有一条线断了,补了后好了,现在不理解,为什么pll电压低了就花屏.....

网友A:
你这个1.78估计是那个PCH1.8v吧,PCH PLL。
PLL电压都是稳定、重要的电压。你这个可能电压偏低对时钟 频率产生影响至雪花样花屏。
我修到过几台G570,G470也是这样花,开机正常,LOGO一过就电视样雪花。内存和CpU部分供电造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1.78估计是那个PCH1.8v吧,PCH PLL。
PLL电压都是稳定、重要的电压。你这个可能电压偏低对时钟 频率 ...

是的,pch 1.8v的,低了能开机,不定时的花,有时一开机就死机,或者花屏,改了电阻就正常不花了...我原以为是cpu或者内存不良,都换了还是这样,才发现是主板,今天折腾了一会处理好这个pll的电压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B:
1000K电阻用103电阻替换。楼主是不是打错字了 还是我理解错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0K电阻用103电阻替换。楼主是不是打错字了 还是我理解错误了。

我打错了,是1000欧

网友:
你这是主板板块的 我直接移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