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东芝C850小短维修

楼主(2017-08-24):
接东芝C850客户描述按开关没反应  ,接机器按直接上电待机0.004 (明显不对。偏低)直接上报主板维修  费用300(我收维修较高)

拿到主板测各大电感无明显短路。直接上电还是0.004、测L6100、L6150无待机
返回测试、测试公共点19V无电压、测试Q6010  D.19V  G\S无电压 锁定  保护隔离不过
既然隔离不过先打对地值、测Q6011  D级对地短路   找图看去  没图都修不东西了

看图后发现Q6011 D级就经过那么几个点    断开R6000、断开PAD6000 结果还短

剩下就没几个点了。直接大招   电击:lol、对付短路很好用  主要是PVBAT

电压加电压到2V   发现c6601右边一排6个电容发烫  是连接CPU上管供电的PVBAT_CPU

因为6个都在一起没办法判断那个坏。全部拆除‘逐个测试   发现从上往下数第3个短路 。。

更换修复!!!完毕  全程10分钟300块:lol:lol’

网友A:
10分钟300看起来是很多了,,但是没有那么好的生意。。楼主你说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分钟300看起来是很多了,,但是没有那么好的生意。。楼主你说对吧。

社区的电脑店。价格高点。没有整天修机的

网友:
这个直接烧机  烧不出来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