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一台华硕的笔记本x403m

楼主(2017-08-24):
这个机器是进了水  不过保护隔离芯片是bq24735  这个芯片该有的条件 都有  20脚19v  6脚2.6v  12脚6v  现在的问题就是不出24v第4脚  我吧 pq303拆掉就有24v 一装上就没有24v开启  最后是把pq303拆掉短接到pr203处 ,也可以开机 请就求一下老师傅 这是啥问 芯片换了好几个  如果不要这个pq303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搞烦了

网友A:
拆了PQ303后有没换一个装回去?还是用原来的装回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PQ303后有没换一个装回去?还是用原来的装回去

装回去就不行  换了无数个场馆都是这样 不知道 为啥了  请教一下了

网友B:
这个芯片先测量公共点有没有短路,这个芯片公共点有短路也会不出24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先测量公共点有没有短路,这个芯片公共点有短路也会不出24

公共点 不短路  我测了的    现在还在测试不行就要换板了

网友:
应该是哪里检测不正常,进水电脑主要看下进水部分

网友:
保护隔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