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dell 待机偏高维修 走了点弯路

楼主(2017-08-24):
快下班时,同行拿来一台dell的机器,说点不亮。接到手后插上可调节电源,待机0.080,待机有点高了,触发到0.2A左右不动了,初步判断是有短路或者有供电提前出来。

拆机后目测无进水,无明显烧伤,版号

断电测量各电感与公共点阻值,发现问题,各电感阻值基本正常,公共点阻值却只有100+.

以往经验告诉我公共点阻值肯定不正常,一般都是440左右,以为是条咸鱼,果断烧鸡公共点,结果电压从1V一直调到5V.电流却一直是0.000,这时候有点不知所措了,于是上电测量。

待机3V 5V 正常。测量到公共点时,发现电压只有17V

目光转移到保护隔离管, 经过电源接口到PU4201。管子却都有19V正常,别处的公共点却只有17V,难道被其它东西拉低了??不应该呀,于是到处测量一通,始终没有发现问题,这时候已经开始怀疑人生了

这时候偶然碰到EC部分,感觉有点发热,经过排除,确定EC背面的芯片PU4806发热,测芯片附近电容电感阻值也是正常,打开图纸查看

芯片7脚 VCC供电,把供电给它割断,在次插电。待机从0.080降到0.015,看来问题就在这个芯片本身了。

经过一番寻找,发现有这个一样的芯片,换上去。接上断开的7脚供电,插电待机正常,看来判断是正确的。接屏上电触发 亮机

但是好奇心驱使,再次测量公共点电压。卧槽居然还是17V,测公共点阻值依旧是100多,这样也行?之前一直走了弯路,一直在修 公共点那一块,还好最后发现问题,有没有大神可以分析一下这是乍回事,公共点电压低还算可以理解,但是阻值居然只有100多。

最后附上图纸,有需要的可以下载
戴尔 5437

网友A:
GONGgong公共点电压。17 V 是不是保护隔离没过。如果正常情况不应该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GONGgong公共点电压。17 V 是不是保护隔离没过。如果正常情况不应该这样

之前保护隔离应该过了的,有待机35V,能触发。后面修好了,亮机也是17V,保护隔离那边是19V,而且阻值也比较低,只有100多,我也比较费解。修的机器不多,没遇到过

网友B:
现在好多机器公共端不是19V了,而是在电感上面了,所以下回注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好多机器公共端不是19V了,而是在电感上面了,所以下回注意了

大部分都是19V 吧  我修这个可能特殊一点,导致之前走了弯路

网友:
我还碰到过一台dell 公共点只有13v 电压 ,但是使用一切都是正常的

网友:
小白不是很明白。19V正常,现在17V也可以正常点亮?

网友C:
DELL新型的本子保隔过来后的电压不是公共点电压,而是用PWM 过来的充电电压作为公共点,根据电池来设计电压,3串2并6芯=13.3V, 4串=17.7V,所以你看的公共点是17V是正常的,同理DELL有些本是公共点是13V多也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新型的本子保隔过来后的电压不是公共点电压,而是用PWM 过来的充电电压作为公共点,根据电池来设计电压 ...

大神啊 感谢解答,怪不得充电电感的 电压也是17V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新型的本子保隔过来后的电压不是公共点电压,而是用PWM 过来的充电电压作为公共点,根据电池来设计电压 ...

听高人一句话,明白了为什么有些机子,公共点是电压是13 V或17V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ELL新型的本子保隔过来后的电压不是公共点电压,而是用PWM 过来的充电电压作为公共点,根据电池来设计电压 ...

这种设计和苹果的公共点很类似,在比较新的品牌机也时有采用这种设计,我在维修中碰到HP DELL ASUS 联想都有采用过这种设计,公共点打对地值在100多到300不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和苹果的公共点很类似,在比较新的品牌机也时有采用这种设计,

没错,很多新款的机型现在都采用这种设计,我们维修人也要与时俱进。。。。。。。

网友:
这种情况没遇到过,一般电压都是19伏!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下次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会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设计和苹果的公共点很类似,在比较新的品牌机也时有采用这种设计,我在维修中碰到HP DELL ASUS 联想 ...

哎,机器修的不多,还很缺乏经验,还一直以为是不正常的

网友:
现在很多新款机器都是这么设计的。修到的一台联想YOGO也是这个设计的,公共点电压是通过充电芯片转换出来的。保护隔离出来的电压 只到充电芯片的上管。

网友:
做的跟苹果差不多    第一次修的时候也在这转了一圈

网友:
这贴写得不错分析很好,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次遇到这种情况就不会走弯路了  真不错

网友:
公共点电压17v还没遇到过。。现在新款的笔记本电路看来都是这么设计的,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
公共点前面有二级管阻值100多正常,17V感觉有点不对。

网友:
现在有的新机器,公共点像是苹果那样设计了。

网友:
很好的案例 收藏了谢啦!!☆⌒(*^-゜)vLZ

网友:
不错 学习  好东西 这个问题是DELL常见的

网友:
现在很多新款的机型现在都采用这种设计,我们维修人也要与时俱进~~~~~~~~~~~~~~~~~~~~

网友E:
现在还有很多3 5V都不出,要触发后才出来,有的待机只出3V,和种机器设计来的,按老机思路有时就要走弯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还有很多3 5V都不出,要触发后才出来,有的待机只出3V,和种机器设计来的,按老机思路有时就要走弯路了

我得待机有35v的  是在公共点17v 转圈

网友:
17V 估计有点不正常!但是联想的机器好多都15V 转换的!!!!!!!!!!!!!

网友:
高手无处不在呀

网友:
跟苹果的差不多都是一样的了 充电电压是公共点

网友:
公共点阻值100+的一般和苹果的公共点产生方式相同

网友:
通过充电芯片,PWM出来的公共点电压,打值都会低一点,电压我知见过13V的,17V的还真没主意。。

网友:
混合供电已经用的越来越多了,修过好几台dell的都是这样

网友:
DELL的机器公共点17V是正常的,碰到好几个这样的了

网友:
有部分机器是pwm 调节供公点   就像苹果

网友:
dell 的现在的设计是跟苹果一样的吧

网友:
不管电压是多少,只要待机正常,开机正常,供电正常就应该没事儿吧

网友:
看来维修思路是最重要的,不能凭感觉走哦

网友:
最近遇到好几个DELL 微短路,现在都在修着呢。不知道那里坏了。很麻烦。

网友:
楼主已经很细心了 ,以后看到这样板子就不会走弯路

网友:
看来学的还有很多,不自我升级自己日后就难了

网友:
我日,好残忍用割的,真没见过公共点只有100的

网友:
写的很好,思路明确,不绕,适合新手看,

网友:
新机器搞不清,公共点现在不一定是19V

网友:
学习了 不然以后也会认为 错误哈哈

网友:
以前也一直纠结这个电压,我那时没显示是把19V直接连过去,也一样不显,才去找别的地方。

网友:
公共点100的 好像自己暂时没遇到  这样电流还这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新型的本子保隔过来后的电压不是公共点电压,而是用PWM 过来的充电电压作为公共点,根据电池来设计电压 ...

楼主在牛B和牛B之间停留!

网友:
现在很多新型的机器公共点只有10几v

网友:
引用 网友C:
DELL新型的本子保隔过来后的电压不是公共点电压,而是用PWM 过来的充电电压作为公共点,根据电池来设计电压 ...

月饼好像讲过,这种公共点设计,据说被苹果垄断了,这种本子睿频加速很方便

网友:
看了你这个帖子以后修机的时候看到阻值100多的17v的可以先不用在意它了。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