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5-475G DAZ8VMB18D0 REV.D X32版 七代独显OTP方式BIOS备份,IT8987 EC程序

楼主(2017-08-24):
此板为X32版本,  X32版和X16版机器型号一样,板型一样,板号不一样,板子有区别,还有就是显卡不一样,X16版BIOS地址: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99621-1-1.html

七代主板图:

板号:

备份IT8987E EC程序,附送线序:

亮鸡图:

BIOS:

网友:
楼主请问下怎么知道bios带不带otp呢?

网友(2017-11-13):
现在很多机器bios带otp了,bios芯片坏的话刷起来跟麻烦了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此板的图纸吗  或者有主板可卖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有此板的图纸吗  或者有主板可卖吗

都没得,我是参考ACER别的七代板图纸的!

网友B(2019-06-30):
我的线序怎么就没有IT8987E的那项选择呢,要怎样设置

网友(2019-08-04):
引用 网友B:
我的线序怎么就没有IT8987E的那项选择呢,要怎样设置

选IT85XX,之类的都可以刷!

网友C(2020-01-01):
感谢楼主,本人亲测此本上个空白的EC就可以,在问一下楼主怎么判断以后换EC用不用刷程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主,本人亲测此本上个空白的EC就可以,在问一下楼主怎么判断以后换EC用不用刷程序呢

键盘一个都不能用,是进水本 感觉是程序的事吧,

网友(2020-08-26):
it8987E-bxa 板号 DAG34AMB6D0 REV  网上买了一个空的芯片,安装上去开机灯有亮了,按开机键一闪灯,是不是BIOS不能会写程序。

网友:
以验证EC不带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