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1.sinper B5挡15速修

楼主(2017-08-24):
开机诊断卡15
测试发现SPD供电不正常
上拉电阻一头3.3V

另一边

怀疑电阻变质,更换0欧电阻再试

已亮机

网友:
AFSFAFDSAEWEWEE3434W2ERWREWRWASFDSAFDSA

zhx65257855 -1 -1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前几天秀的a55 跑马54 也是不过内存 spd电压不足 可是接上后还是一样  二修板就放在一边不搞了

网友:
这种0欧电阻变质导致SPD供电不正常,一般去掉直连就可以

网友:
我怕死 还是上个0欧保险点,万一有人插反怎么办?

网友:
学习了受益匪浅学习了受益匪浅

网友:
上个0欧保险点 下次再插反了,就OVER了

网友:
分析很 详细  图片 很 清楚   受教了

网友:
spd3.3一般不是通过0欧的大保险电阻来的吗?这东西也是变质了。6366666666

网友:
我怎么知道
技嘉这板子上接的是100的0402电阻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呀,思路很清晰,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