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大神 E450 亮屏掉电 掉电以后可以开 手摸3V芯片 短路

楼主(2017-08-24):
联想E450待机电流0.002A,客户拿来开机不触发, 按开关电流没有任何反应,3V 5V正常,就是不触发,找了图纸,正准备看下EC待机条件,量着量着突然电流就有反应了,果断亮屏!
但是新的问题来了,刚一量屏就掉电,电流回到0.005A-0.009A,一按又可以触发,量屏又掉。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郁闷!
怎么好的不知道,怎么掉电的也不知道!真跪了。。。。
最后围着EC 3V 5V 检测好久,发现用手摸一下PU8,

3V 5V 的PWM芯片,5V 正常 3V就掉了,要么只有1.9V

要么直接没有了。

这时的电流显示0.05A-0.08A,

按开关就不触发了,关掉电源,再开,我插,有好了,又能开机!一模一个准,一模必掉,PWM芯片的各个信信号还没测,脑壳大了!先请教下各位大神,明天继续弄
对了,只有用手直接莫,才会掉,垫张纸随便搓都不会掉,日了*了!

网友:
把芯片直接更换呀

网友:
嗯!手头暂时没有,谢谢你

网友:
芯片被静电破坏了吧,换个试试
不换不知问题

网友A:
加焊一下,看看能用多久..............

网友B:
测量一下3v后级有没有短路,拉低了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一下3v后级有没有短路,拉低了3v

主板又测试点 3V 5V我都断开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焊一下,看看能用多久..............

我取下来在上回去,还是一样,能开机,又掉,一模又掉,买了芯片还在路上了

网友:
修好希望分享一下经验,这机型的机器接触的少

网友C:
用手摸会掉电属于正常吧,手有静电,我之前也修一块2540p的板子也是待机芯片用手按住也会掉,用绝缘的东西碰就不会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手摸会掉电属于正常吧,手有静电,我之前也修一块2540p的板子也是待机芯片用手按住也会掉,用绝缘的东西 ...

那意思是说这个是芯片是好的么!芯片已经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意思是说这个是芯片是好的么!芯片已经买了!

如果你装机不影响开机的话应该就没问题

网友:
直接换掉试试看吧。要不加焊一下。

网友:
先定个芯片换一个试试看啊

网友:
好了没有     上次我修个戴尔的也是一抹都掉了      换过芯片可好了

网友:
发热 好判断那个的问题 就怕不发热

网友:
感谢各位大神帮助,换RT6585已恢复,开机速度也正常了,之前E450开机慢的。亮机图在最后一张。

网友:
好了就好,这款电池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