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LE42A30开机一会不定时黑屏,有声音

楼主(2017-08-24):
    同行送来一个海尔LE42A30超薄LED液晶电视,开机一会就会突然没有图像,声音还有,一看故障,不是横流版就是灯条。于是开始试机,有十几分钟突然屏灭了,用手电照里面隐约有图像,现在开始排除是恒流板还是背光。    用LED灯管测试仪测了一下,发现有一组电流值比其他的高,一共是四组灯珠。初步怀疑是背光故障!于是就淘宝搜配件,也没拆机,以为一个机型就一种背光、3天后发回来傻眼了,怎么还带的横流版,4根灯条,问商家,确认不一样,,返回去吧。这下开始拆机,确实灯条是不一样,于是又发,发回来还是不一样,灯条长短一样,太宽了,接口也不一样,淘宝上是找不到一模一样的了。同行的意思是说换灯条稳定,怕换灯珠不稳定再烧,最后还是没找到同款的灯条,只能是发灯珠了!而且这个灯珠也是比较特殊的,很难找的!5630的灯珠,两头分别都有正负之分的!确实是很少!不过还是买到了,就等着发回来装机试机了!但愿一切顺利吧!!!

网友:
新发回来的灯珠因为脚位不对,点不亮!没想到5630的灯珠型号还有很多种,尤其是我这种比较特殊!正负同边!引以为戒!发了好几次都不对,正负同边的,确实不常见,找了好多家才找到!上正下负,右边上悬空,下和左负相连!没想到这么小的东西还这么多门道!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