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防 46寸显示器STK16-GK-2.8-V1.1 BIOS

楼主(2017-08-24):
求:安防 46寸显示器  STK16-GK-2.8-V1.1  BIOS 论坛有一个  型号不一样

网友A:
不一样刷上去试试看那边,这种比较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一样刷上去试试看那边,这种比较难找

       下载了        刷了不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了        刷了不亮

你可以去某宝看看有没有卖这个驱动板的,换驱动板吧

网友C:
不好找哦  可以找马大叔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好找哦  可以找马大叔

                  没有

网友:
实在不行就在淘宝淘个通用板吧,无米之炊不好做

网友:
去某宝看看有没有,很少搞到这种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