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冠军 超频400电源接绿线能开机,12v接负载能用,5v一用就断电

楼主(2017-08-24):
世纪冠军 超频400电源在使用过程中220v交流电突然断电有上电,电源就不能是用来,世纪冠军 超频400电源接绿线能开机,12v接12v的灯能用就是灯一闪一闪的,,接5v一用就断电,需重新接绿线就能用。两个大电容一个鼓包了,拆了,旁边的一个电阻断路了,换了一个。这个事怎么回事啊。哪位有图纸没有啊。

网友:
先把两个大电容和两个分压电阻都换了!

网友:
确保两个大电容的分压在150±5V。

网友:
我测只有90v左右,没有找到替换的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一个只有300V,其他没有

网友:
我觉得 你应该吧 400V 电容先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