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H61M-E REV:2.03

楼主(2017-08-24):
  ASUS   H61M-E  REV:2.03   主板不是一修,现在故障是挡11有时档55掉电,想问有的道友求个cpu供电小4口上方高清图片。看下图,在把点位和备份的原版bios献上。 图1                                                                                                    图2.
BIOS和点位。1564727

H61M-E V2.03 BIOS和点位.7z

网友A:
星期 天了 给你发张   刚好和我的问题一样

网友B:
那个箭头指向三级管是什么意思,那个管子是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箭头指向三级管是什么意思,那个管子是什么作用

就是要那个地方的高清图片,我怕有掉件。因为应该有2个芝麻管转换vrmpg的,现在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星期 天了 给你发张   刚好和我的问题一样

兄弟不是说星期天给我图片吗?我眼巴巴的等您呐。

网友A:
看了那个地方也是空的没有管子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那个地方也是空的没有管子啊

能帮我拍个照片吗?我要cpu小4口上方的照片不光是我箭头指的地方。或者发个邮件给我也行,谢谢。723910353@qq.com

网友:
从上面数  你少了两个   好像有问题要拆那个PQ80的

网友:
到卖二手那找个一个板子看 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