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
求助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7-08-24):
前几天,客户送来个U盘,说要恢复数据。接在电脑上提示格式化。用WINHEX软件打开发现全是这个
      FJV@JV}BF8BW(88WI27QD9D.png 乱了。用恢复软件恢复,没有数据。  求高手看看这个还能恢复摸??? 谢谢了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SuperRecovery试试

网友A:
需要用PC3000FLash读取存储芯片重组数据才行,光靠软件是没办法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PC3000FLash读取存储芯片重组数据才行,光靠软件是没办法的

谢谢你啊。我知道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需要用PC3000FLash读取存储芯片重组数据才行,光靠软件是没办法的

你好,在不。我想请教一下。我用MTR能恢复这个数据不???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在不。我想请教一下。我用MTR能恢复这个数据不???谢谢。

MRT不行,MRT没有这个功能,你可以发给我帮你搞,我有PC3000Flash设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MRT不行,MRT没有这个功能,你可以发给我帮你搞,我有PC3000Flash设备

好的,谢谢你。我看看。!!!!!!!

网友:
PC3000Flash多少钱一套固态硬盘里的数据能不能恢复

网友(2017-09-28):
数据恢复软件SuperRecovery试试  这个确实不错的

网友C(2017-10-30):
superrecovery?我都是用过的easyrecovery还有易我数据恢复软件,有一部分可以恢复,很多时候不行,昨天一个u盘提示,请插入可移动磁盘,根本找不到里面的数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superrecovery?我都是用过的easyrecovery还有易我数据恢复软件,有一部分可以恢复,很多时候不行,昨天一个 ...

提示插入磁盘或者0字节的或者直接不认盘的我都可以搞

网友:
数据恢复软件SuperRecovery试试,这个还是不错的

网友C(2018-02-28):
引用 网友A:
提示插入磁盘或者0字节的或者直接不认盘的我都可以搞

可以吗?怎么收费的,看看是否可以长期合作

网友:
先向客户了解数据格式,是图片还是文档,或是视屏,有误无覆盖或删除,格式化,图片有专门软件好用,文档试试楼上说的superrecovery,easyrecovery以我也行,但未注册软件有文件大小和个数限制,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吗?怎么收费的,看看是否可以长期合作

当然可以

网友:
还是得用PC3000Flash专业设备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