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3115-B 电池能开机电源口绿灯亮不充电

楼主(2017-08-24):
  820-3115-B  电池能开机电源口绿灯亮不充电,进系统电源已接通不充电,求解决方法。。。。。系统能识别到电池。。。求解决方法,,,17脚18脚电阻都正常,,充电芯片已经更换。。。。。

网友:
換一下主板到充電小板那條排線,應該是那排線問題

网友:
这机器没有图纸吗

网友:
大哥修机器能没图纸吗?。。。。。。。。。。。。

网友:
电池坏也有可能这机。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按照时序修修看啊

网友:
仔细查一下充电电路的工作条件

网友:
量一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