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机了也不能说明cpu供电就是好的——cpu驱动芯片UP6281BSU8代换

楼主(2017-08-24):
主板型号:m5a78l-m lx3 plus 1.03
故障;VDDNB供电短路、亮机后抓波发现VCORE有一相供电无VBOOT。
心得:1、看帖学经验,也不可全信经验,需自己核实。
2、cpu供电短路的,修亮机了也不保险,最好多检查下其他相供电。(亮机了竟然还有一相cpu供电无VBOOT,第一次见)

故障1:VDDNB短路  修复过程

cpu供电的VDDNB短路,

拆掉短路的上下管、驱动IC、可能坏掉的自举电容二极管,最后拆了这相供电的2个滤波电容才不短。
用一个2200uf 16V的电容替代2个820uf  16V的电容,其余零件找料板,没驱动IC,搜论坛找代换芯片,参考帖子:
——————————
实测 RT9612B RT9612A RT9619A UP6281B8 可以互相代换-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63654-1-2.html

——————————
从店里找到RT9612B,芯片底下有肚皮的那种,代换后成功亮机,交给同行。这同行一直看着我修,所以修好后当着老板、其他同行的面,很是夸了我的技术好,还说以后拿板来修,结果半小时后,拿着板子回来了
“师傅,又不亮了”  说完急着走了……

感觉店里一下子安静了许多……

检测发现驱动IC的boot脚对地短路,默默的找料板,看到一块料板上,有个芯片背部丝印UP6281SB,和故障主板原驱动芯片背部丝印UP6281B8差不多,拆料换上,亮机。
什么原因导致的烧驱动IC?这个驱动IC能坚持多久?,没搞清原因之前为了预防再烧驱动IC,通知老板定主IC。

一个个分析。
自举,相位波形有偏移,驱动功率不对,CPU主供电芯片有问题……
1、对比VDDNB和VCORE的相位波形,后面2张是放大(示波器垃圾,抓不到振铃波,先凑活用着).

测量电压发现,VCORE是1.49v左右,VDDNB是1.12V左右,那么上面的波形应该不是相位有偏移了,偏移可能只在VCORE的3相供电里面才会发生。
2、下载数据手册,查找代换驱动IC的功率。
RT9612B(功率1.3W)

没搜到UP6281BSU8,用UP6281ASUB参考

之前借鉴经验帖子里面,用RT9612B代换亮机,不久烧了,可能是功率不够。

故障2修复过程:亮机后抓波主芯片各自举条件时,发现vcore的一相供电VBOOT无波形

先抓波已经代换修复的NB_VBOOT波形

放大

感觉没问题,抓波其他相,发现箭头的这相,VBOOT有12V电压无波形。

查条件发现,其自举电容23的二极体值,找料板,找同容量的自举电容换之,仍旧无波。换驱动芯片,有波了。

通知老板,主芯片ASP0903C不用买了。测试中
用客户的u,能正常亮机,但是显示上面那个。且cpu驱动IC和mos管巨烫,用店里的AM3,温度适宜,难怪cpu供电烧的那么难看,真正原因,应该是找到了。

网友:
看起来还是芯片代换的问题,我记得好像只有UP6281B8和UP6281S8才能相互代换

网友A:
理论上这个驱动IC没有什么带负载功率之说,都是方波驱动上下管,容易烧可以查这个主板的四相都正常工作没,主芯片发给这个八脚的驱动芯片的方波正常不,还有就是这个八脚芯片的自举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这个驱动IC没有什么带负载功率之说,都是方波驱动上下管,容易烧可以查这个主板的四相都正常工作没, ...

恩,你说的这个自举不足,我明天去仔细查,之前查到下管D级正常就忽略自举了。至于功率问题,是有的,电工基础有讲,迅维老徐也有讲过

网友B:
单纯一项供电老是烧,在排除这路供电无短路的情况下,要注意此相芯片的供电,自举是否正常,还有便是主电源管理芯片发来的PWM信号是否正常。从这篇帖子中,我更愿意去相信可能是这个电源IC是真有问题。然后代换良好芯片之后恢复了正常。毕竟料板上拆的,谁也不知道之前是个什么情况。还有一个就是,这样的板子居然用来带FX 8150这样的CPU,难怪会烧。一般带个速龙四核就够了,TDP95W以内的就行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单纯一项供电老是烧,在排除这路供电无短路的情况下,要注意此相芯片的供电,自举是否正常,还有便是主电源 ...

版主的回复,我看晚了。刚同行拿走时,我提醒他换个主板对应的u,从华硕官网查,看他一脸迷茫的样子,我提醒他,换个AM3的u后,用手摸cpu的MOS管不烫,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的回复,我看晚了。刚同行拿走时,我提醒他换个主板对应的u,从华硕官网查,看他一脸迷茫的样子,我 ...

这个CPU功耗太大了。

网友:
活捉野生大神一只,速来围观了。

网友(2017-12-25):
楼主真的厉害!写得很详细,照片也齐全,太有心了!非常感谢你分享!

网友:
业精于专,这才是真正的维修人,实在是我等的楷模,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