讯景XFX HD7850点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7-08-24):
收到一张HD7850 顾客描述为风扇正常转 点不亮  不用测短路直接上电测试 核心供电有 辅助供电也有 显存供电不出 观察背面没有掉件磕碰 直接开拆

网友:
说实话 这卡的散热真的肯下本 光是背面的螺丝就有13颗 加上挡板还有两颗固定的 一共是15颗 一顿拆

网友:
拆开后我惊呆了。原来这世界上除了那批9600GT之类 还有积灰如此严重的卡。。果断摸出毛刷刷干净 边刷也边就想到了思路 这么多灰估计是显存供电芯片接触不良没跑了 果断加焊这个IC

网友:
加焊冷却后上电测试 依然没有显存供电 果断上网搜索图纸 IC编号为APW7165C 打开PDF 搜索关键词shutdown 看导致该IC不工作的原因都有哪些 查找以及对比后发现如图所示 COMP补偿脚电压低会导致芯片shutdown也就是关闭

经测量 COMP脚电压为0.3V明显低了 然而那条线路与之相关的原件测量后一切正常 不死心的从一张蓝宝石260X的料板找来了这个芯片 换上后依然如此 陷入了僵局

网友:
冷静下来整理思路  想要它开启供电就得让COMP电压上去 想让它上去得用什么办法呢?

我觉得答案应该就在这个图纸上。  回到PDF文件 搜索关键词COMP 果不其然有了新发现! COMP and FB to GND 正常电压范围是0.3~7V然而经测量电压值为0.1V明显不正常(通常这种电压范围都是折中取值,正常就是2~4V)   但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这个COMP脚和FB脚竟然是直接对地!!有没有搞错?直接对地不就短路了么?我觉得我没翻译错啊?我小学英语老师的棺材板也没有在震动啊?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带着疑问我又回到了设计图上面,看了又看终于发现了端倪,原来一切的一切就是这个电阻 并不是直接对地 而是中间还夹了个拉电压的电阻!测量电路板上的那个电阻 阻值只有100Ω左右 二话不说翻出来一个2K的电阻换上去

网友:
显存供电果然出来了 显示器也亮了 FB脚电压为2V 感觉低了点 不过一切正常 关机装上散热器 跑个鲁大师 美滋滋

网友:
楼主修这个还是有经验,comp这个脚问题还是少的

网友:
蓝色框框内的2个电阻,不就是反馈调节电阻么,根据电阻不同阻值的搭配,输出不同电压。类似于APW7120的0.8x[(R1+R2)/R1]。

网友:
路过,膜拜大佬............./////

网友:
额  感觉好高大上的样子zzzzzzzzzzzzzzzz

网友:
修显卡也这么6,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这显卡修的精彩,分析的很到位。赞。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楼主很用心,这个坏的确实很少的,可能是灰太多的原因